AB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1-18):
我处有一台AB变频器,输出平衡。但是带电机后启动在16-17HZ时频率无法上升,出现过流保护。请教各位大虾,是变频器什么地方除了问题。(已经更换了两只模块,其故障没有消除。)

网友A:
查驱动光偶,开光电源供电.siemens44是这样的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