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伺服电机Y90S-6是哪家的型号?

楼主(2005-11-18):
急找伺服电机Y90S-6,0.75KW,这是哪家的型号?哪里有的买?
大虾知道的请帮忙!谢谢!010-58731238-812

网友A:
在GOOGLE 上检索 "Y90S-6" 电机,有不到500个结果,你确认这是伺服电机

网友B:
一般的电机了!
每个厂的都一样!

网友C:
这是一个普通马达的型号,机座号为Y90S,6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