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光电耦合隔离器!!

楼主(2005-11-18):
请问DS18B20和MC68HC12单片机之间需要接光耦隔离吗?
如果需要,那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吧,需要速度ns级的,2—channel的光耦隔离。
拜托!!!

网友A:
一般不需要。即使用也不需要那么快。

楼主:
DS18B20和单片机之间传送信息速度是微秒级的而且协议很严格,
我找了几个光耦隔离速度是2-3微秒,我觉得有点悬。
晚辈还要向周公请教一下:
DS18B20是CMOS工艺吗?MC68HC12单片机是TTL工艺吗?
如果是的话,DS18B20和MC68HC12单片机之间需要接TTL/CMOS电平转换器吗?
请周公指教!

网友A:
18B20 的时序不是很严格:
(该图中‘逆时针旋转’无意义) 其电平见下:
现在 TTL 的器件已经不多了,这两种芯片可以兼容,不需要转换电路。 先前有讨论 18B20 帖子,你可以搜。 去我网站下载 器件手册: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

楼主:
多谢周公!
我刚才在论坛里找到了DS18B20的帖子,一口气从头看到尾,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很受启发!
祝周公万事顺利!

网友A:
不客气,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