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急请高手指点CQM1-CPU43的转换指令SCL如何使用

楼主(2005-11-18):
如下程序:
LD P—on
MOV(21) &0 DM100
LD P—on
MOV(21) #30 DM101
LD P—on
MOV(21) &300 DM102
LD P—on
MOV(21) #FD0 DM103
LD P—on
SCL(66) 1 DM100 DM0
END(01) IR001口是AD041的输入,正常。但是转换后的值应该存入DM000
但是DM0的内容不变化,我已在上海OMRON咨询没有得到正确回答,为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CL是一条标度指令。只有CPM2A以上的PLC才会有这条指令,
你用的是什么PLC???
你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正不正确,
我看你写的程式是正确。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PLC,
我看你的程式是正确的。
你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B:
AD041模块设置是否与你的接线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