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一个电动调节阀的问题!急!

楼主(2005-11-18):
我自己编写了一个pid程序,用来控制流量。可是电动调节阀有一个电流输入,还有一个阀位输入,都是4-20ma的信号,然后就是220v的电源信号,这是应该怎么接线啊?还有,4ma是不是对应阀门的开度是0,而20ma对应开度为100啊?
还有,比如说我给定一个流量值p,那么经过pid程序后的输出值也应该是p,然后通过输出变换将它转换为电流信号来控制电动调节阀,是这样吧??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上正确

网友B:
对于一个单回路控制,一般是有3个部分组成:检测单元、控制单元、执行单元组成,像你这样分别对应:流量计、PID控制器、调节阀。只要连接正确一般都能完成控制。当然还有设置参数回影响控制精确度。

网友C:
一般4ma对应阀门的开度是0,而20ma对应开度为100。详细可以参考对应的使用手册。

网友D:
老大,有说明书就应该会接线了!

网友E: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F:
一般来说电动调节阀都有正作用和反作用两种模式,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G:
电动调节阀一般有两组信号线和一组电源线。一组控制信号线,PLC输出4-20mA给调节阀,来控制阀门开度,一般是4mA对应阀门开度0,20mA对应阀门开端100。(也有相反的)。另一组是阀位反馈信号,根据阀位的开度0-100输出4-20mA信号给PLC。PID控制是根据设定值和测量值的差进行控制的一种算法,具体这里不再表述。PID输出的信号与设定值的信号是不同的信号。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