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5-11-18):
我想作一个1HZ频率的报警信号:I0.1----故障信号输入
                             Q4.0----输出报警信号
想利用内部时钟脉冲,如何实现?最好具体点,我刚入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  打开 Hardware 硬件组态,在CPU上右击,选择属性,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Cycle/Clock Memory 标签,在Clock Memory选项上打钩,输入数值,比如5。
     m 5.0----->0.1s
     m 5.1----->0.2s
     m 5.2----->0.4s
     m 5.3----->0.5s
     m 5.4----->0.8s
     m 5.5----->1 s
     m 5.6----->1.6s
     m 5.7----->2 s
把组态保存下栽到PLC

2.  在程序中用 m 5.5就可以了

|   i0.1    m5.5   q4.0
|----||-----||------()----
|

楼主:
写的非常具体,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