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05-11-18):
请教Concept2.6程序不能上传PLC程序问题,如何上载感谢!

网友A:
必须在PROJECT下CODE GENERATION中选择相应复选框,再DOWNLOAD,此后才可UPLOAD程序,否则IEC程序无法显示

楼主:
如果我选择了PROJECT下CODE GENERATION中选择相应复选框,再DOWNLOAD。PLC内的原程序会不会被冲掉了呀?

楼主:
可是这样PLC的程序会被冲掉,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