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探讨

楼主(2005-11-18):
    两个开关I0.0,I0.1 控制一个指示灯Q4.0,要求如下:
   1.两开关都闭合,  指示灯亮
   2.两开关有一个闭合,知识灯闪烁,频率为0.5
   3.两开关都断开,指示等熄灭.

网友A:
首先做一个0.5秒的脉冲,例如存到M10.0

I0.0常开、串联I0.1常开
I0.0常开、串联I0.1常闭、串联脉冲M10.0
I0.1常开、串联I0.0常闭、串联脉冲M10.0

以上三条并联输出到Q4.0

网友B:
老工控果然是老工控啊,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S7-300的PLC,想问一下0.5的脉冲怎么做?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1、操作过程:打开STEP7---HARDWARE---双击CPU---CLOCK MEMORY 打钩,选择存储字节
2、帮助,打钩后,选择HELP,查找字节的具体位的时钟大小

网友C:
老工控,请问在Step7中怎么去修改一个定时器(T2)的基时?

网友D:
收入非浅

网友A:
to Steven Yang:
step7 中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与其他不太一样
比如设定10分钟,写入S5T#10M
比如设定4秒钟,写入S5T#4s
就可以了

网友C:
多谢老工控了,小弟在S7-PLCSIM里面测试过了,成功,多谢你的指导!但好像要根据不同的控制情况更变定时器的TV(预设值)的时候需要把S5T#10M移动(MOVE)到中间变量(MW)中才能实现,是不是不能够直接把S5T#10M  MOVE到定时器的TV中?

网友E:
ASDN里面有编程技巧,有一招万能编程法,如果熟练掌握,也能够大小通吃。我无意中从一高手处获得,学完顿绝相逢恨晚!总结起来三个点,编起来快,不容易错,容易修改!

网友C:
ASDN是什么好冬冬呀?让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E:
呵呵!感兴趣可以跟我联系啊!

网友E:
老工控做法不完全符合出题者要求!

能符合要求的做法是用0.5的定时中断,采用立即输出
两开关都闭合,  指示灯亮
两开关有一个闭合,做取反运算!
两开关都断开,指示等熄灭.

网友E:
像老工控的做法,如果扫描周期超过500毫秒(虽然出现的几率不大,但不能排除),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程序中有死循环,这种做法也不能用!

我们对编程的要求是要尽可能考虑到一切意外情况!

网友F:
那如果扫描周期长呢?
会出现什么情况呀?

网友E:
例如,周期是一秒,在这一秒内,输出是不变的,那0.5秒闪烁还怎么实现啊?

网友G:
0.5时间的秒冲,如果没有间隔的话,那个M10.0基本不输出的,时间太短!

网友E:
给你一个按钮,一个指示灯。
请用最少的中间继电器,实现以下功能!
按一下灯亮,再按一下灯灭,交替进行!

网友G:
西门子用SM0.5就能够实现啦,但是如果周期不是0.5秒或者30秒的话,那就不能用特殊继电器啦,只能用T来实现啦!

楼主:
各位高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下受益非浅,谢谢各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