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31故障

楼主(2005-11-18):
西门子ECO变频器,报警F231(输出电流测量不平衡),不知哪位高手有高见?

网友A:
输出电流不平衡应该是逆变模块那出了问题

网友B:
驱动问题,或者是模块有问题,再就是ECO的机器不接模块要抱F231的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有一路7800旁边有一个120欧姆的贴片电阻坏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C(2008-02-25):
报警F231并非是电机原因.

  A招:更换驱动电路电容.(必要时更换20V稳压管)
 B招:更换TL084.(检查母线检测电阻6M,2个)
  C照:更换7800.(检查5V供电)
               小问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