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台变频器间同步

楼主(2005-11-18):
我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一条输送线,有三台变频器带动.其中有一台线速度小(速比不一样),用PLC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用plc写一个速度链的程序.

网友B:
用同步控制器也可以.

网友C:
1、用HMI或拨码开关设定速度
2、减速机加装旋转编码器反馈速度
3、设定速度与反馈速度比较后,用PLC的D/A模块(或通讯)控制变频器运行
4、输送线张紧设置开关用于调整积累误差

网友D:
用同步控制器简单!

网友E:
用同步控制器比较经济实用,这是主流方案

网友A:
 如意工控\WCM的方法是不行的,每台店机参数有差别,减速箱传动比也不一样,同步是指线速度,而不是变频器频率一致.

网友F:
用台达的同步控制器,挺好用的!!

网友G:
用什么控制器呀!选择有同步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H:
楼上的老兄但是他说的是用PLC控制啊

网友I:
外部短子控制。设置。多点速度就可以

网友J:
台达同步控制器
1路(可以模拟量0-10V,4-20MA,或者面板参数输入) 作为总给定,

8路独立输出,输出0-10V均可以调节(输入的比例和便移)
每台还可以闭环反馈,或者作为微调.

价格也不贵. 很方便用.

网友K:
用台达同步控制器.挺好用的!!!

网友L:
共母线下用同步控制器效果很好

网友M(2005-12-18):
如果用PLC,要用A/D模块

网友N:
老工控的方法好。我厂里用过/

网友O:
我觉得后面负载不重的话,完全可以用一个转筒代替。

网友P(2006-02-19):
这个我最有说话权利  因为我做过三机同步输送线 假如你的输送线落差不是很大的话  用我的方法成本最低  根本不要什么同步控制器,模拟量模块之类的  PLC加三台变频就可以搞定 而且可以用一个电位器随意增加或减小输送线的速度

网友Q:
小弟在这块算有点经验了.一般首先将减速比算好,然后根据电机减速比的不同将变频器的V/F曲线校正,选的变频器中要带下垂特性的比较好点.  如果要求精确点的话要在每两个电机中加位移传感器,检测两电机的速度差,然后反馈到变频器内做处理.  实际上就是稳定一个电机的速度不变,调节后面的两个电机跟随就是.  如有疑问,请电13006665862 张生;  本人在深圳.

网友A:
所谓的台达“同步控制器”不过是一稳压电源而已。不到100元。
用变频器本身的10伏电源外接电位器就可同步。当然用PLC是最好的。

网友R:
以第一台变频器为基准,调节其他变频器的模拟调节范围.

网友N:
我们买的台达同步控制器8路输出800多rmb

网友S:
这个根本就不用PLC。只要变频器本身性能好一点,通过计算减速比,电机的极对数,然后设定变频器的给定通道增益就OK啦。

网友T(2006-11-16):
请大家帮忙提供同步控制器的供应商,小女子多谢了

网友U(2007-04-16):
变频器同步控制。本来就不用PLC、同步控制器的。只是增加成本罢了。变频器本身就能达到这个效果的。我调试七台变频器同步已成功多套。

网友V:
三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同步效果很好而且还节能了

网友W:
我弄过一个2台同步的
是富士的变频
大体上用模拟量输出 就可以
要算好模拟量的增益和偏置 当然还有减速机的减速比 然后再变频参数里面设定好模拟量的输入比值 其实算好了也要观察一下
实际和理论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X:
输送线上三台变频直流母线并联同步效果好?还节能?
何出此言?

网友Y:
看一下你的变频器有转速输出信号吗? 如果有用第一台的输出接第二台的输入, 将给定接在第一台的输入.

网友Z:
我也刚好遇到一个4台电机同步的,是港口斗轮机,要用4台三菱A740变频器,不知道怎么做最经济。要用编码器反馈吗?

网友AA:
看你的要求精度,一般的用同步卡之类的.精度要求高的要用主从控制,三菱A740可以实现.电话13901616177

网友AB:
我认为也不需要同步控制器,甚至PLC也不用,可以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口输出作为下一台变频器给定,速比可调一下变频器的模拟量口增益

网友AC(2007-05-19):
  用电位器来控制,我厂就有这个例子

网友AD:
TO:rockfifi
   能具体告诉我您的操作方法吗?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E:
装个同步板就OK了,一拖8的都可以,价格也不贵,1千多块钱。13712301058   www.hsbpq.com

网友AF:
西门子G150变频柜有同步板吗?

网友AG:
用TMT变频器  不用同步卡或者同步模块   设定其中一台为主变频器    两台为从机   就OK

网友AH(2007-09-04):
没有必要用什么通信..用一个电位器就搞定.

网友AI:
 用TMT变频器  不用同步卡或者同步模块   设定其中一台为主变频器    两台为从机   就OK,非常同意

网友AJ:
如果是纸机上用,不用转速反馈,能行吗?会不会有积累误差,有实际操作过的吗?

网友AK(2011-04-27):
设第一台为主机 2, 3台为从机,如果主机面板有调节旋钮的话,3台变频器就足以实现,不许任何比如同步卡之类的设备,主机的模拟输出作为2机的模拟输入,2机的模拟输出作为3机的模拟输入。

网友AK:
如果减速机速比不一样的话,可用转速表校正一下模拟增益。

网友AL:
一条输送线,有三台变频器带动:

1、三台变频器用机械软特性作用一条输送线;

2、三台变频器均工作在电流闭环模式下,出力小时就加速,出力大时就减速;

3、三台变频器的给定电流还可以有差别!

网友AL:
4、不需要同步的问题,也不需要用减速机调速同步!

网友AM:
变频是调速的,同速不等于位置同步,变频不是伺服。

1。调速指令的相同不等于电机同速,调速4--20mA有精度偏差,频率调制有精度偏差,负载带来电机响应有精度偏差,这些偏差如没有反馈是无从知道的,在位置上是误差累加,怎么同步?

2。同速不等于位置同步,同速是指在一个精度范围内的相同速度,但是精度总是有限的,0.05%的偏差精度算高不高?(一般4--20mA的精度有多高?),那么300rpm的 偏差可能是0.15转/分钟=54度,连续偏差7分钟就可能超出一圈,怎么同步?

3。启动、停车、抖动、负载变化还能同速吗?这种偏差如何补回来?

4。位置反馈的误差累加,有的同步加了增量脉冲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增量编码器脉冲作为速度反馈,每次速度计算即使有干扰引起的误差,下次又从新采样计算了,所以速度上没有误差累加;但是,作为作为位置信号,信号计数器累加,误差也就累加了,所以增量型编码器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反馈。

5。实际应用时的故障停车,人工排障,出于安全考虑,应该不能带电工作的,人工动了某个位置,如何再通电找回来同步?

综上所述,多变频器电机同步控制,严格的讲应该是加上绝对值编码器作为位置反馈的,在欧系的变频器同步控制卡里有这样的接口。不要觉得绝对值编码器贵了(实际现在并不贵),由于不同步造成的停车或次品累计的损失,反复调试的时间损失会大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价格。

非绝对值编码器反馈的同步控制多少也能做,的确有很多人做了,但总是存在各种隐患的。

网友AN:
三台变频器用1个输入信号,在调整PR903,使电流一致,不明白就加我QQ,我调试过两台90KW的电机

网友AN:
我调的是三菱的,就是调调频率增益,如果用无轴转动成本太高

网友AO(2011-09-08):
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可以把其中一台作为主机用该变频器内部PID输出信号给后面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