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问题请教 谢谢

楼主(2005-11-18):
V型切割机控制部分(用于电路板切割)四轴:电路板固定平台X,Y轴,上下V型切割刀W,Z

工作时X运动到某位置后,Y轴运动,WZ周期性提刀下刀(因为Y线上有某些线段是不切的),Y方向切割.WZ方向同时切割掉一点厚度,最后残留某一厚度,使用手就能将电路板拌下.

根据客户要求,要用光栅(以前我们做数控一般就用固高卡控制伺服系统,伺服系统自带增量式编码器),如何接?1.是否可以直接将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原来接编码器的接口,这样编程控制还是照原先那样 2.将光栅接到固高数控卡上,此时应该如何处理光栅信号,如何编程控制

本人刚接触该领域,很多问题不懂,在该项目过程中(这也是我的毕业课题)会遇到很多问题,希望能得到各位帮助!谢谢!ymz-0704@163.com  qq:17838586

网友A:
光栅信号作为位置环反馈元件应该反馈到控制卡,电机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做速度闭环,这样就构成了全闭环的控制系统。

网友B:
如果您以前使用固高卡的时候是用模拟量控制电机,现在只要将光栅尺的信号代替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接到卡上就可以了,其它基本不许要改变。

如果之前控制卡是开环工作的,那么“直接将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原来接编码器的接口”如果驱动器还能正常工作、不报警的话,也不需要改其他的东西了。

楼主:
“直接将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原来接编码器的接口”??
可以吗??有谁弄过,因为驱动器编码器接口除了A,/A,B,/B,C,/C还有RX,/RX,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可以吗??有谁弄过,因为驱动器编码器接口除了A,/A,B,/B,C,/C还有RX,/RX,不知是什么东西"
我听说有做测量机的这么干过,只知道是松下的驱动器,不知道具体的驱动器型号。

网友C:
只要光栅尺与编码器输出接口一样就可以接--光栅尺也叫直线编码器,当然,脉冲换算的系数要改.

另,RX,/RX可能是编码器内电池记忆的串行信号,光栅尺没有的,不接只是没有记忆,仍可以工作,各个驱动器也不一样的。

网友D:
建議使用閉環控制器 那只要把光學尺訊號接到控制器就可 開環就有問題 把光學尺接到驅動器除非用DC伺服電機 使用AC伺服 有換相問題 RX也有可能是溫度訊號 不接應該沒關係

网友D:
抱歉 使用DC伺服也有問題 因為DC伺服編碼器也是接到控制器

网友E:
“直接将光栅尺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原来接编码器的接口”??
可以的.三坐标测量机是这么干的;
不过由于原来接旋转编码器现在该为直线编码器,原旋转编码器轴端与直线编码器(也就是光学尺)中间多了传动机构,如果是速度模式,PID参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位置控制更精确,但伺服调整时间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