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FX2N-64M的问题!

楼主(2005-11-18):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三陵PLC控制系统,型号是FX2N-64M的,继电器输出,但是学校没有这个的使用手册,麻烦问下哪位知道他的输出电流是多大啊?谢谢啊!而且在不知道PLC输出电流的情况下,我如何选择合适的汽缸电磁阀和PLC连接进行控制呢?

网友A:
2A/点;
8A/COM点;

网友B:
你应该先进行电磁阀选型,这样就知道了负载电流的大小了,再看PLC输出点能不能承受这个电流,要不要加中继。另外就是在进行电路设计时不要忘了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