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MT直接发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5-11-18):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新手,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指点迷津.我想用一个FX2N-MT(不加特殊模块)给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发脉冲(伺服电机750W,3000转/分,分辨率10000).作四分度运行,每分度转90度,减速机是1:25.三菱FX2N-MT脉冲频率是2~20,000(HZ)脉冲量是1~32,767(PLS).有两个问题请教:
(1)PLC发脉冲是否只用[PLSY K1000 D0 Y0]这个指令?为何用离线模拟Y0不动作?
(2)0.5秒转一个工位可不可以达到(90度)
再次感谢!在线恭候回复.

楼主:
高手们,太保守了吧.斑竹你要主持公道,好歹给回个话.在这学术论坛俺是很诚意的请教.

楼主:
正因为不懂才会上论坛请教高手,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是否问题太幼稚不值一提.
不以善小而不为
再次请求!

网友A:
可以实现,其实你可以用fx1n mt,价格比fx2n便宜,而且,定位功能来说,1n比2n强 。

网友B:
对,如果只控制一台伺服,用1N比较经济,而且有DRVI,DRVA两个专门的定位控制指令。

楼主:
谢谢楼上两为位的帮助.我以前只用过FX2N-MR+1PG控制过切定长,很精确,用FX2N-MT直接发脉冲这是第一次(理论上知道,实际没经验,心里没底).再就是能否达到我上面的要求.我计算了一下:设定电机每转脉冲为1600 PUSE,减速比是1:25,转盘转一转电机要转25转,就是40000 P,每分度需10000 P,就是PLC在0.5秒内发10000脉冲即其程序写成:[PLSY K20000 K10000 Y0],请问高手可以吗?学生敬礼了!

楼主:
T0:ssdfsd
   按你的地址打开网页是看道很多文件,具体到一个文件怎么一个也打不开?全部是该网页无法显示,盼回复.

网友B:
老小学生,PLC单点最大频率当负载为DC5V 0.1A时为20KHz以下,DC24V 0.1A时10KHz以下,你用20KHz的频率似乎不是很好。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我已搞定

网友C:
不知道上面老兄是否还需要解决FX2N-MT直接发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的问题,我公司生产一款CY-MTS2812电机控制开发板 ,正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详细功能参数,请参阅公司网站:http://www.cyclone.com.cn/cpzxnr.asp?column_id=220&column_cat_id=13
也可以技术支持热线电话:13501277507.

网友D:
FX1S和FX1N的输出频率可达100KHZ,FX2N和FX2NC最高为20KHZ。
推荐你使用FX1S/FX1N

楼主:
谢谢闲亭静士,我已搞定.效果很好.

网友E:
老小学生:祝贺你已搞定。介绍一下是如何搞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