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为什么没有输出啊??急!

楼主(2005-11-18):
我用的是s7300的plc,模拟量模块为SM334 6ES7-0CE01-0AA0,一共两个这样的模块。可是在输入一个电流信号后,没有任何输出(我们的输出也是电流),可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电压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模块的两个电流输出通道都是15V,另外一个模块的电流输出通道一个为15V,一个为9V,这是为什么啊?地址设置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各位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马上就要到现场去调试了,急啊!拜托各位!

网友A:
您可以连接一个负载看看电流。也可以在线看看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我已经接入了一个负载,可是没有电流。。

网友B:
看一下模块的接线是不是正确

网友A:
务必按照图中所示接线:

楼主:
我是这样接线的:1口接电源正端,20口接M,15(18)也接到M。然后分别是电流输入跟输出。输入是3,4一组,6,7一组,依次类推。输出就是15,16一组,18,19一组。同时我还把3,6,9,12(也就是每个电流输入的负端)接入到M。然后给一个电流信号,可是怎么也检测不到电流输出。你看我的接线错了么?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