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三菱操作面板MAC12 故障

楼主(2005-11-18):
mitsubishi操作面板MAC12 故障,谁有MAC12,和SC06 连接电缆,和SW-MTA-WIN 软件包.急!!

网友A: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下F940GOT-LWD与计算机通讯问题:
我用的GT Desginer3.2编辑的画面程序用计算机通过F940GOT端口COM1装载时,老是出现(-802 time out)错误,偶尔是可以的。感觉是一天只能传一次。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