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LOGIX5000 功能块的制作

楼主(2005-11-18):
各位高手:
请问,在logix5000里,怎么制作设备的功能块,这样有很都相同的设备的话,只要编写一个块,就可以了,不同的设备,只要把入口出口参数连接到对应的设备上就可以!有哪位朋友用过的话,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写一个子程序进行调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AB的所谓功能块不过是写一个子程序,然后进行调用,但是一般不推荐这种方法,容易引起程序混乱,举个例子,如果子程序中存在计时器模块,曾经咨询过AB的技术支持,他们也不建议这样做,除非子程序内部逻辑比较简单,就可以用
用下来觉得LOGIX5000在这方面做的不如CONCEPT好

网友C:
子程序内部要使用计时器,也必须是外部定时器,还有很多中间变量,也应该使用外部输入或输出(控制器变量非子程序变量)接口才行的。
原来听人吹西门子调用FC块多牛,最近做过后,才知道,调用的功能也是很有限的,否则就作FB块吧,那每个调用又要多DB数据库,还不如不调用了。

网友D:
用concept做功能块最棒

网友A:
说得好,ab的是有这个问题,如果子程序里面有定时器计数器或者其他复杂的指令fsc等,均会出现混乱,但这些出现混乱的指令只能放在子程序外部使用,每次写程序时记住就ok了。

网友E:
AB的功能块不如CONCEPT,只能作好数据库

楼主(2006-01-11):
谢谢大家,多交流

网友F(2006-02-13):
请问:我用Logix5000功能块程序调试的时候可以在ON LINE状态下更改程序吗?谢谢

网友G:
RSLogix5K即将Release出V16,到时候就有用户自建指令功能(user defined instruction)。也许会在今年也许会在明年

网友H:
去年8月份去昆明参加ab产品介绍时,ab展示了这个功能,firmware16版就可以,15版支持online加卡片,不过是unschedule的,如果要schedule还是要停机的

网友G:
一点点提示。如果在远程通讯格式组态成机架优化,同样可以schedule。

网友I(2006-03-23):
诸位是高手啊!来日求教。

网友J:
用子程序来管理输入输出数据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K:
谁有Logix5000授权软件!!

网友L(2006-05-22):
个人认为AB得5000系列相当的好用,子例程的参数传递可以用结构体,这样的话就不会混乱!

网友M:
不知道 LOGIX 500可不可以写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