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问 测量饱和蒸汽压力,使用普通压力变送器行吗?

楼主(2005-11-18):
RT

网友A:
普通的压力变送器不一定行的
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很多是用塑料密封圈做密封的,测量蒸汽,很多时候会停机吧,这个时候温度从高突然变低,很可能引起结露,有很多这种场合最终是传感器泄露了;还有一种就是如果年这个蒸汽的压力始终不稳定的话,就是从一开始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慢慢加热,变送器这时候受热不均匀,在这段时间普通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变化很可能输出不稳定,变化值不准确,这个你也得考虑.
根据你的现场情况的测量要求,看着办吧
liufagui@126.com

网友B:
请注意介质温度和介质压力,以及现场环境温度等条件。

网友A:
而且象这种情况,用溅射薄膜的压力传感器并不好呢,所以你根本就是在害客户啊!!!
文枫!!!

网友C(2006-01-24):
可以的,加冷凝装置!

网友D(2006-03-28):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加一个减震圈,可以起到缓冲,冷凝作用。

网友F:
用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加冷凝引压管即可,冷凝引压管可根据现场情况加长,反正又花不了几个成本的。这种方法偶已经在一些测量蒸汽压力的现场使用并正常工作好几年了。

网友G:
测量饱和、过热蒸汽一定要加冷凝装置!任何压力、压力变送器多可以测量的。压力变送器要注意环境温度不要超过60度。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H(2006-08-01):
我晕
值得这么做吗
仅仅是一个普通压变!

网友I(2006-11-21):
如果加装散热装置,使压力变送器的测量点温度在其工作温区内就可以。

网友J:
不是还有冷凝罐和导压管吗?可以

网友K:
压力变送器一般要用引压管的

网友L:
饱和蒸汽温度是不变的,应该一般的压力变送器是可以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是新手,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M:
当然可以,加一套冷凝装置不就行了.

网友N(2007-04-29):
测量饱和、过热蒸汽一定要加冷凝装置!任何压力变送器多可以测量的。

网友O:
可以,加装冷凝弯。

网友P:
有直接拿过程接头去测蒸汽的吗?我没见过,我设计的全是用冷凝装置.

网友Q:
用普通压力变送器加冷凝管就可以了。ZHKYWU@126.COM

网友R:
实际就是封液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