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服系统中的减速机

楼主(2005-11-18):
    在一些步进/伺服系统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减速机。
    减速机主要起到什么作用,我对这个理解得不是很好,希望有人作出一个全面的解答。本人将不胜感激。
     我的理解:当负载惯量大时,改善电机启动性能。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洗耳恭听。

网友A:
一般的,电机工作在额定转速范围时,是比较稳定的。而当额定转速比你所要求的速度要高时,为了兼顾额定功率及额定扭矩等量而不去选择低转速的电机时,常常需要连接一级或多级减速机,使电机的最终输出速度等于用户要求的速度。对于减速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减速比。
当负载惯量大时,确实能改善电机启动性能。

网友B:
提高控制分辨率
改变惯量
提升扭矩
降低速度

网友C:
刘老师太惜字如金了吧,我把理解的介绍一下,请刘老师指点:

提高控制分辨率:减速机的输出分辨率=电机分辨率/减速比(不考虑减速机空回因素)
改变惯量:减少负载到电机端的惯量,使之匹配。减速机负载端惯量/i*i=电机端惯量。电机端惯量要小于厂家说明书的要求,如电机负载端惯量小于电机转子惯量的15倍
提升扭矩:减速机输出扭矩=减速比*电机扭矩
降低速度:输出转速=电机转速/减速比

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B:
就是这样啊

网友D:
最主要的就是提高扭矩,降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