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靜電防護請教高手!

楼主(2005-11-18):
靜電防護請教高手!
目前我有一台高速紙機生產線,由于速度提高后,在紙機旁邊產生靜電隊人的感應特別強烈。加工過程是涂層后高溫加熱。收圈10厘米的地方人手背能感覺到靜電,當人手放到上面的時候會將人的手打嘛。請高手提建議解決。謝謝!

网友A:
戴手套操作不就行了吗?

网友B:
没错!防静电手套+防静电插座,成本很低。

网友C:
个人观点
静电解决的办法已经很多.接地.增加湿度.个人防护...没在现场.不好乱说.

网友D:
同意采用防静电手套方法。。。

楼主:
有沒有不帶手套更好的方法,從電路上有沒有辦法解決。因為生產上經常戴手套操作不方便。請有經驗的談談看法和方案。謝謝!

网友E:
是什么纸机型号?1760多缸纸机?......线速度是多少?静电产生于哪个分部?是压光辊还是卷取部?

楼主:
1600的烘缸,線速度20-80M/MIN,主要產生于紙張和滾筒的摩擦以及高溫加熱以后產生的。在卷取部。

网友E: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有女工曾有头发往上竖的感觉.建议多点接地所有分部以地线相连后总接地放在真空浮辊池附近,另外抄纸工工作时应带线手套,接地连接物用扁铁最好,三角铁打入地下最好有一米以上深.我也是纸厂的我们可以多联系dzmtmwq@163.com

楼主:
謝謝樓上的兄弟,以后多多聯系,有問題大家一起解決。
郵箱even-suzhen@163.com
請問真空浮輥池是什么東西,有沒有具體的資料讓我看看,謝謝
多少錢在那能買到

网友F:
加静电处理器

网友G:
用防静电布带或防静电毛刷也行,成本也较低

网友H:
两个办法一起用,效果很好。1:在卷取部加一条自制的放电刷,用铝合金方管做骨架,再把多芯编织铜线的绝缘皮剥掉,剪成20cm左右长度,对折后设法安装在骨架上(用长条状的铜皮压住既可)排满整个骨架的长度(骨架长度和抄宽相同)再引出一根接地线,直接接在机架上就行。使用时让放电刷的刷毛接触纸卷,此时静电可以通过刷毛对地泄放。当然,放电刷的支架要因地制宜的制作安装了,放电刷两头可以装上204左右的小轴承,随着纸卷的增大自动退后。
2:在卷取缸前段加用外购成品静电消除器,有很多此类产品,另外到切纸机上也可加用,需知切纸机出来的纸又会感应很强的静电的,纸卷在退纸架上同时用铜线弯成一个圈,挂在辊的一头,铜线的另一头也是接在机架上。
静电消除器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安全,误碰有可能人都要完蛋的(一般不会,呵呵),切记!平常检查静电消除器的效果可以用螺丝刀拿住胶柄,伸到离放电针大约2cm处,此时会有强烈放电现象的。

网友H:
还有,静电消除器的输出线有时因为对地击穿而烧断时,可以直接把里面的铜丝接起来,再用普通黑胶布包好,然后用一个瓷制保险管,把里面的石英砂倒掉,套在接口处,再用绝缘带缠好,这样处理后的接口耐压很高,不会再次击穿了,否则一般的连接办法根本无法达到耐压要求的,用不了多久就再次击穿烧断。

网友I:
靠
垃圾纸机!
我2200MM纸幅,1650M/MIN都没问题啊!
1.接地
2.静电消除器

网友E:
哥们,你那是什么纸机呀,浮辊是工艺头道排水用的你纸机上没有??????????

网友J:
穿静电服啊。绝对有用啊。

网友J(2005-12-24):
我在电子厂上班我们防静电是穿静电服穿静电鞋,地板是导电地板。手套是防静电手套。这样可以把静电降到100伏以下。对了手上戴静电接地线虽然麻烦但很有用。

网友K:
应该使环境保持适当湿度。这不仅是消除静电的需要,对稳定产品质量也是必需的。

网友J:
周公说的也有道理,因为夏天湿度大比如说室外就很少有人说有静电,冬天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