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士林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11-18):
大家好:
     我有一个难题请帮我。公司一台SL-E044-3.7KF1士林变频器发生故障。因为是从台湾
设备带来的没有面板。报警LED亮,内部报警继电器吸合。发生故障时是24V整流二极管烧坏
更换后就成这样。请大家帮我。

网友A:
联系上海辉吉贸易吧,他们是士林的总代理

网友B:
冷却风扇转否?我有面板但不知方不方便.杭州萧山变频专业维修13064750345张慧

网友C(2009-06-10):
想教一下,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士林SL-E044-3.7KW变频器通电显示E.FAN报警异常.已更换了CPU板以及重置参数过仍末能解除故障.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C:
想教一下,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士林SL-E044-3.7KW变频器通电显示E.FAN报警异常.已更换了两只风扇三线式的,CPU板以及重置参数过仍末能解除故障.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D(2009-07-27):
急。也一样的问题。想知道答案

网友A(2009-09-21):
E。FAN是风扇故障,卡住了或烧了,换个新的三线风机就可以用。也可以把测速线短地,解除风扇检测用

网友E(2020-09-17):
引用 网友A:
E。FAN是风扇故障,卡住了或烧了,换个新的三线风机就可以用。也可以把测速线短地,解除风扇检测用...



风扇转的很稳当,而且还短接了,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F(2020-12-04):
三线的风扇,有分开关型和脉冲型,脉冲型的风扇短接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