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与蝶阀的优缺点

楼主(2005-11-18):
球阀和蝶阀都属角行程阀体。优缺点大家讨论一下,希望积极跟帖~

网友A:
蝶阀的优势随着价格的下降一经显现.

网友B:
蝶阀配的气动执行器更大,呵呵。当然好了

网友C:
蝶阀通常是控制大流量低压差流体,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可调范围较大,转角一般为60°、90°。
球阀通常适用于无颗粒杂质类的液体、气体,流体压力损失小,密封性能好,成本高,转角一般为90°。

网友D:
球阀价格贵,调节性能好

网友E:
从经济角度来讲DN50以下用球阀,DN50以上用蝶阀.但是在某些工艺上大口径还是球阀的.比如:天然气主干线,煤气管道,有毒有害的化工原料等.因为球阀从结构上让人感觉更安全,球阀的密封是通过光滑的球面和PTFE的密封接触,他们是一个面的接触,密封效果更好,而且,他是两边都有密封的.而蝶阀只是阀板和阀座的一个挤压密封,长时间的开关就可能会密封磨损.球阀是全通经的,流量损失非常的小.而且球阀可以做到相对比较高的承压,蝶阀一般只能做到DN200以下PN16,DN200以上PN10(这里不包括偏心的高性能蝶阀).在手动阀上面我不想讨论太多内容.因为,中线蝶阀和普通的球阀技术含量太低,产品本身的价格主要都取决与生产工艺和产量,和产品本身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我想说的是,自动阀方面的.通常一个控制阀执行的价格占到了整个阀门的1/2或2/3左右(具体要看阀门的口径大小).所以执行器的价格直接关系到了整个控制阀的价格.不错,现在市场蝶阀要比球阀便宜,那是因为蝶阀密封是接触面小,所需要的扭力也小,它的执行器也可以用小型号的或者小功率的.而球阀的密封时接触面比较大,而且是双面密封,所以他就要求用大型号或大功率的执行器.他们价格高低的原因就在这里.但不是所以的蝶阀都是这样的,我上面说的只是中线蝶阀,如果是偏心蝶阀,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成本可以也不会低于球阀.

网友F(2006-03-12):
没有可比性

网友G:
ewig说的很好哦,至于怎么选择要具体的情况拉!

网友H(2006-08-08):
若是压差交大, 通常会选用球阀,而蝶阀则不合适;
球阀通常外泄漏较小如有些厂家称100ppm , 适用于化工防泄漏场所.
另外有些固体加料装置, 比如可能结块,其实两者都不太适合选择, 只能根据具体工况来考虑了.
在造纸行业中,好像纸浆的开关用V型球阀较多,能够切断纤维等流体介质,此时蝶阀肯定不行了.
单蝶阀可作道大口径小压差的场合,球阀通常10"以上就不多了, 呵呵,因为一个大笨球,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