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pst软起

楼主(2005-11-18):
各位大虾,我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ABB的软起PST系列的,停机产生FAULT PHASE LOSS 报警,有解决的办法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开始没有这种情况,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才有的,而且PST应该是没有这个报警的才对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起停的顺序对吗?

楼主:
其他得都没问题,已用了快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