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特殊驱动芯片1

楼主(2005-11-18):
输入为TTL电平的数字脉冲,高电平5v,电流20mA
输出为同样波形的脉冲,电流0~10A可调,电压高电平要求不大于5V,输入输出延时小于30us
开关频率大于5k

网友A:
IC加几个对管就可以实现哦。不用什么高档的IC,当然我还没有见过直接通过一个IC就可以搞定。要是有那你发的贴应该是发错地方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