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HMI軟件編輯有問題????急!!!!

楼主(2005-11-18):
求助台達及工控的朋友:

台達HMI軟件編輯有問題:在設定使用者權限時,進入不要密碼,返而登出要密碼????????

軟件版本:ScreenEditor 1.03.53-09-09-2005

网友A:
老兄,说清楚点了,你可能是设、错了,或是忘记设了吧。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了?謝謝idol兄.

在低版本中的換畫面按鈕全部刪除,在軟件版本:ScreenEditor 1.03.53-09-09-2005中重新制作,再編輯,結果是OK.

(說明:不知道這種方法是不是正確的)

网友B:
又学一招

网友C(2006-01-10):
这是软件的向下兼容问题所致,新发布的软件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2006-02-23):
看来这个BUG解决了。

网友E:
趁早换了吧

网友F:
台达的服务还说的过去,但屏的质量就不敢恭维了,之前换过一次,现在这个又出现触摸屏幕时,错位现象,导致误操作。这个机器我还敢不敢发到泰国去啊,晕

网友G:
不是很详细亚,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