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互感器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11-18):
请高手指点关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安装和选型注意什么?具体的安装技巧?

网友A:
高压的还是低压的?

网友B:
看看《继电保护》啊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安装在空开下的三向电的上,同时加个电流表。电压表一般是接在变频器上。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