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200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5-11-18):
做一个用TD-200 或触摸屏读取和修改S7-200的T37号定时器设定值的程序,如何编程?
这个设定值能放到一变量存储器VW中吗?先谢了!

网友A:
一、在TD-200向导里组态,记下变量VW,然后在程序里T37里引入记下的变量。
二、可以

楼主: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研究呢,如果你有答案了,请不吝赐教
,联系方式是:wukexue@mail.china.com谢谢!!

网友D:
没必要直接修改,先把该数据放入一个VW变量区,修改成功后,在修改T37的设定值(可以设定TD200的编辑认可变量和确认变量)。
如:
VB500  'TD'
VB502  16#60                       //将语言设定为中文, Update(更新)设定为尽可能快
VB503  16#E1                       //将显示设定为 40 字符模式; Up(上)键 V503.2; Down(下)键 V503.3;
VB504  6                           //设定消息数目
VB505  0                           //将功能键通知位设定为 M0.0 - M0.7
VW506  534                         //将消息起始地址设定为VW534
VW508  514                         //将消息启动位起始地址设定为 VW514
VW510  1234                        // 全局密码(如启动)
VW512  256                         //字符组 = 中文简体
//MESSAGE 1
//信息启动位 V514.7
VB534  '请输入目标炉号(1 ~ 50 ):'
VB562  16#11                       //编辑通知 V562.2; 认可通知 V562.1; 无密码;
VB563  16#30                       //无符号字;小数点右侧 0 数位;
VW564  16#0000                     //嵌入数据值: 将显示数据移至此处。
VB566  '        '
//MESSAGE 2
//信息启动位 V514.6
VB574  '请输入目标地址(0 ~ 9999 ):'
VB604  16#11                       //编辑通知 V604.2; 认可通知 V604.1; 无密码;
VB605  16#30                       //无符号字;小数点右侧 0 数位;
VW606  16#0000                     //嵌入数据值: 将显示数据移至此处。
VB608  '      '

----------------------
在程序中判断确认标志,然后修改T37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