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联机问题

楼主(2005-11-19):
请教一个关于多台PLC用一个显示屏的问题:如果我用一台TP04G显示屏来控制多台SS系列PLC,还要修改PLC的数据,请问如何连线、设置等?最好能给一点资料和一个范例,我接收的也会更快一些。先谢了!

网友A:
找一个TP04显示屏的使用手册,上面有这方面的使用方法。

网友B:
很簡單啊,编辑时候画面元件的地址选用不同的站号,SS PLC设定不同站号,当然所有PLC与TP04G的BAUD要一致

楼主:
RS485已经占用了跟变频通信。PLC之间如何连线?我还没有使用手册,最好能给一个连线示意图。WUFANG_22004@163.COM,谢谢!

网友B:
要想1台TP04G监控多台PLC,只能通过TP04G的RS485口与每台SS的RS485相连,及将所有TP和PLC串接起来,手册上有范例,范在画面编辑软件TPEditor软件帮助文件中也有。
如果SS的RS485已经占用,那只能考虑将SS的COM1(RS232口)与TP04G的RS485通讯,这样需每个PLC接一个IFD8500(RS232 转RS485通讯模块),将PLC的RS232转换成RS485后,再接至TP04G的RS485口。

楼主:
感谢yangyafeng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