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接近开关的使用次数非常的短,为什么?

楼主(2005-11-19):
一个电源为AC220V的接近开关,利用其原理直接驱动一个3.7kw的电机的接触器的线圈,1秒驱动一下,接近开关的使用次数非常的短,是为什么呢?请教一下,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解决这问题。。 是接触器线圈感性负载引起的么?

网友A:
是接触器线圈感性负载引起的,在接近开关输出两端加阻容回路.

网友B:
‘次数非常的短’到什么程度?‘1秒驱动一下’,每天 60*60*24= 86400 秒 = 86400下, 几天就该牺牲了。
还有个可能:接近开关容量太小。

楼主:
谢谢你们。
我也发现这个交流220v的2线的去检测速度的接近开关也是使用次数也是比较的短。大概在15-20天一个。是利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来实现!
但是有的地方是用到直流的接近开关去检测速度的。是用到专业的速度继电器来实现,那接近使用的大概可以好几个月。
这其中交流和直流的接近开关有没有什么区别!
对了,hkmaple请教一下,接近开关输出两端加阻容回路,这阻容该如何计算。谢谢
周公,接近开关的容量是指,他是的使用次数么?

网友B:
接近开关的容量是指它的带载能力。或者叫带负荷的能力。
如果动作比较频繁,建议使用无触点,如晶体管或者可控硅输出的开关。

网友C:
国产接近开关有些可以定做,我在市场见到480v AC的交流两线接近开关,大电流高耐压的直流接近开关也有

网友D:
质量差
进口的就不会

网友E:
将接触器改为固态继电器,同时接进开关换成直流,

网友F:
是用久了不灵敏,还是用几天就坏了,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故障,说清楚一点

网友G:
接近开关的使用次数有限。
如果你要换型的话,可以改用逻辑磁性传感器,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采集信号的响应频率10KHz,9-17VDC电源,树脂密封结构。欢迎垂询!上海矢量自动化 021-54807896 QQ:329360862

网友G:
·检测钢质齿轮或其他移动铁质目标物 ·内置脉冲形成放大器保证大间隙超低速检测 ·两种输出类型 ·3/4"外径不锈钢材质外壳 ·环氧树脂灌封,耐油,粉尘,湿气干扰。 功能描述: LMP系列检测亚铁目标物时,灵敏度高于标准磁性开关几个数量级,安置一个高增益前置放大器&信号处理线路于其中,保证大间隙和超低目标物线速度的检测。LMP具有抗噪功能,10KHz响应频率。不锈钢感应极齐平安装到塑料检测面,易于设定间隙并排除了极片对移动目标物的阻碍。

网友H:
接近开关后面接个固态继电器然后接接触器线圈.或者用专用接近开关.

网友I(2006-06-14):
看贴是学习 ,回贴是礼貌

网友J:
搂主,是电流太大了吧,接近开关长时间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发热,损坏的比较快的,两线交流的欧洲标准,额定电流是300ma啊!

网友K: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不坏的话,那传感器厂家不用吃饭了

网友L:
有时是因接近开关的质量引起的,但接近开关的容量也不能忽视。

网友M(2006-07-24):
选择直流24的接近开关,性能要比交流的好的多,且直流的响应频率要比交流的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