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1-19):
一台MM440变频器上电报A0503和F0004是何问题?
另基本参数调不出来,P0010无法修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首先打开参数包!另外此类机器在主控制板损坏时有些参数也是调不出来的!

网友B:
看看R200和P0201是不是匹配

网友C(2007-12-1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因为CPU板换过,所以我推测是软件版本不符,我现在也还没解决这个问题,各位高手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优选
 太感谢了,加为好友吧
 qq544905906

网友D:
请那位前辈帮忙找一本西门子420变频器说明书.谢谢.电话;13821773608.

网友E: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网友F:
留下你的信箱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