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内建485口可以通讯人机吗?

楼主(2005-11-19):
请问,台达ES的PLC,内建485口可以通讯人机吗?

网友A:
好象是和台达的变频器通讯的。个人理解。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这样用最方便

网友D:
二楼的理解错了!
难道台达做一个内建485通讯口出来就仅仅是为了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吗?
我就试过用台达PLC的485口和其他牌子的人机通讯过,也试过和泓格的模块,东崎的仪表通讯过。

楼主:
有没有试过?如果可以通讯HMI,应该也可以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试过的请帮我确认.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完全可以,可以放心用

网友F:
可以的 我上位机用组态软件也可以通讯 参数设置好就没问题 有问题和我联系也可以 QQ185840880

网友A:
我刚试过,可以和eView的触摸屏通讯。别的没试过,不敢乱说。

网友G(2005-12-25):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H:
当然没问题

网友I:
可以,把他设置成MODBUS/ASCII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