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E23故障处理方案

楼主(2005-11-19):
请大家参照一下,没有办法上传 http://www.bwtco.com/technology/zip/E23.pdf

网友A(2006-01-11):
我一成功的修复了l300p的e23

网友B(2006-02-24):
E23.x通常检查程序FFC、L-PCB、P-PCB、检查PV5N的波形
1 E23(D105=80) IGBT板上R22损坏
2 E23(GA)、E30(IGBT) L-PCB/IGBT上30角
E21、E07、E14不能复位PC3上6角—GA19角 0欧姆
PC3上6角—GA19角 180欧姆(R17)
P-N端螺丝长度短了也会出现
3 E23.0 FFC损坏/如果D105=00则L-PCB不坏
4 通电E23.0(D105=00) (1)FFC的28角有问题
检查:PC4的6—N H电位
PC4的1—N L电位/PC7的1—N L电位
(2)OSC损坏 检查J1信号
(3)IGBT板上C17损坏
(4)IGBT板上R2损坏
5 只是E23.0(D105=80) 检查PC1、2、4、5、6、7、9
只通过R0-T0供电通电后波形图如下:
PC5 6pin<-N 闪烁两次(始终 高电位)->H
PC5 1pin<-L 1[V]闪烁两次 (始终是低电位)->L
PC6 6pin<-N H(5V) PC6 1pin<-L L
PC4 6pin<-N H(5V)-> 闪烁 -> L PC4 1pin<-L 平滑-> 闪烁 -> 2V
PC1 6pin<-N H(5V)-> 闪烁 -> H PC1 3pin<-L H(5V) -> 闪烁 -> H
PC2 4pin<-N H(5V) PC2 1pin<-L H(5V)
PC9 6pin<-L H or 3[V] PC9 3pin<-N H(5V)
PC7 6pin<-L H(5V) -> 闪烁两次->H PC7 1pin<-N H(5V) -> 闪烁两次->H
6 E23.0(D105=80) (1)检查OSC各管脚
(2)R7损坏、PC7-N是L电平(正常是H电位)
SJ300-220HFE PC1 6pin L电位(正常H电位)、PC2-6 H电位、PC7-6L电位——损坏 R1
检查R1、2、4、5、6、301、302、304、305、306
7 E23.0;(d105;00 or 80)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6;(d105;80) 无 PWM 响应 -> 低
E23.6;()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4; ()d105;80 慢 PWM 响应 -> 非常低
通讯故障 80;GARES,GASCK,GARXD
8 E23.0(D105=00) J41松动
9 只有R0、T0供电时出现E23.0 (D105=80)AVR 对PV5-N 可能在K1317附近
或者E14.0 ,尤其在IGBT短路时,
有时这些故障信息不出现
10 E23.0 下桥臂电压不平衡(D105=80) NG相对+17V,
E23.0 不能复位检查门电路或者PWM反馈回路
11 E23.3(D105=80) 电源板上二极管ZDW损坏
12 E23.4 低于10HZ运行正常、高则出现PCU1~PCZ1损坏
故障代码(D105=80)
13 E23.4 (D105=80) R22、R7、PCU、V、W、X、Y、Z
14 E23.4 (大约11HZ有电机出现故障) CU3、CV3、CW3、CX3、CY3、CZ3
无电机不出现故障(D105=80)
15 E23.6(L300P-150HFE)(D105=80) GA-15PIN损坏 35pin-5V、37pin-5v、 38pin-0V、 39pin-5v、40pin-5V、41pin-5V
43pin-5v如果出现E3*或者E23出现还得检查GA或者门电路 下桥臂的D57损坏
16 E23.4 、E23.6(D105=00) FFC或者其连接件损坏
17 E23.6(D105=80) R69损坏
18 E23.6(D105=80)、E30.4(D105=80) GA板与IGBT板接触不良,如JX1等
19 E23.6 如果能复位,运行,则1、降低载波频率、2、频率上限、3、光偶
20 E21.6 IGBT 上C80损坏
E23故障处理方案
PDF 文件以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创建 http://www.pdffactory.com

网友B:
又来了几台E23。晕哦,这么多的机E23
日立E23故障是败笔。如此多的原因都表现出一种故障。失败!!还是设计者懒惰。或是日立公司省钱哦。特别是GA,垃圾!!

网友C(2006-05-07):
谢谢翟老师和火舞变频!

网友D: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E:
zjnb:老兄你是日本人吧?

网友F:
L300P-15KW去掉模块,运行报E30。4?应怎??????????

网友G(2007-12-17):
火舞变频的东西,只能作为参考,把它当真你可能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H:
    看见报E23就头大。看见那几十个光藕就头疼(全换了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I(2008-11-17):
哪为高人指点一下,日立SJ300-11KW报E23.3、E23.6是什么原因,还有GA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J:
GA的型号是多少型号是4T014514-1

网友K:
SJ300报E23.6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L:
我看到E23.0我就快疯啦。。这日立是什么鸟机 基本上要换的我都换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J:
多大功率?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6年,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 http://zhangyz77.blog.163.com/ 13851638925 价格绝对优惠!

网友M:
J300-110HF上电短路,那为高人指点一.

网友N(2008-12-26):
真是太巧合了 ,正是我要找的问题,谢谢了 !

网友O(2009-02-05):
上电就出现E23.0,请先检查扁平线及插件,确认好的话,再检查五伏电压是否正常,还是好的话,再检查有无线路腐蚀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