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及各位高手:松下伺服脉冲如何接入?

楼主(2005-11-19):
请问:用FX2N-MT直接发脉冲控制松下A4伺服,伺服只在一个方向运行.它分差分脉冲输入接口(44),(45),(46),(47),最高可达2Mpps,差分或集电极开路接口(1),(2),(3),(4),(5),(6),最高可达500Kpps.我是这样接的:(1)接+24V,Y0接(4)(其PLC上COM1接0V),这样接行吗?不行该如何接?盼回复!

网友A:
没看过A4的手册,不过,以前接电机的脉冲都是用5V的信号,接24V不需要限流电阻吗?驱动器上的脉冲形式参数设定了没有?

楼主:
单一方向运转,位置控制形式,不需反转.就是不知道脉冲形式该怎么设.
(1)正交脉冲,A .B两相90度相差
(2)CW脉冲+CCW脉冲
(3)指令脉冲+指令方向
请指点,谢!

网友B:
方向单一的话 选正交脉冲就行了

网友C:
指令脉冲+指令方向
集电极开路接口

网友D:
方向单一的话,用脉冲+方向信号,这时你可以只接脉冲信号,而方向信号直接接成"死"的

网友A:
只要不用正交脉冲的形式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E:
一定要加限流电阻,不然,用一段时间会让你的驱动器Game Over

楼主:
TO:0080你好!
说明书上24V没要求加限流电阻
12~24V的才要求加限流电阻,我的输入是24V,到底要不要加呢?
在线等回复,多谢了

楼主:
我用的是集电极开路(OC)电路,接的是(1)、(4)脚,如接(3)、(4)脚需接限流电阻,不知我理解的对否?

网友F:
24v加2k电阻,12v加1k电阻。2N-MT可以发高速脉冲吗?

楼主:
资料上没加电阻

网友A:
“说明书上24V没要求加限流电阻,12~24V的才要求加限流电阻”这话本身就矛盾,您还是先把说明书仔细看一看吧。

网友G(2008-04-24):
一份接线图说明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H:
24V的话加2.2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