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问题

楼主(2005-11-19):
用K120S控制步进电机,当使用相对坐标时F34的值表示的是什么是不是每次位置启动时清零

网友A:
今天在家休息!!明天告诉你

网友A:
相对坐标是每一步的起点是前一次的终点位置,该位置为0,原点,而当前一次的运行位置是从0开始到预定的脉冲.所以每次运行的时候F34的值为0.
F34是一个字,表示的意义是当前位置地址.
如果选用绝对坐标,F34显示的是实际的位置地址.

网友B:
关于相对坐标的地址数值的问题,当相对坐标的执行指令每执行一次,F34就增加一次数值,如果是1000,即每增加一次F34就增加1000,楼主所说的启动清零的问题,有可能执行了清零指令。

楼主:
当前位置是相对于原点?如果不确定原点执行位置功能那显示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没有原点,如何确定您的坐标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