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问题?

楼主(2005-11-19):
我在一个医院的电梯处发现的:
电梯的数字显示与楼层不符。数字为1时电梯停在2层,我想去5层,就习惯性的按了个5,随即想起:2层显示是1,还是按个4吧。结果梯内到4时开门出来一看是5层。
再不能闯入控制室查看的情况下,猜想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基站设置有问题.

网友B(2006-06-28):
那一楼显示的是多少?如果是0的话,那么是主板的显示设置有问题!

网友C:
不可能吧

网友D:
是否数码显示坏了?

网友E:
哈哈,想多了,一定有地下室,那才是第一层。

网友F:
数据寄存器设定错误把,

网友G:
如果有需要,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H(2006-07-29):
错层.将电楼开到一楼后,断电,将PLC复位,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I:
昨天我们这的电梯也坏了,不知什么原因.开始的显示七八七八的跳,于是没人去用它,不知后来是合修了还是怎地听说有人被关在里面了,电梯停不了了,上到顶后又下,下了又上.关不了,出又又不来.

网友J:
 听
路过,没错过,没错

网友K:
有些电梯的层楼指示是由装在桥箱上的上下两个感应开关的动作顺序来实现的,比如上一个感应开关为X1下一个感应开关为X2,那么当先X1有信号再X2有信号的时候PLC判定为电梯向上运行,则加一层,反之当先X2有信号再X1有信号的时候PLC判定为电梯向下运行,则减一层,当电梯在X1和X2之间的时候突然掉电,或者感应开关因为质量问题外界原因等误动作,或者在PLC失电的时候因某种紧急原因用手盘车经过X1X2后,开启后就出现了错层,只要在PLC输入假信号,直到对层了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L(2006-09-08):
电梯的控制系统多种多样.你的电梯是什么控制系统.plc的还是电脑板的.或是某公司特殊设计的控制系统.我想不是显示故障或者什么地下室之类的,可能参数错误![/b]

网友M:
计数器坏了

网友N:
要看看什么样的型号

网友O:
我想是电梯检修运行过,一般电梯检修运行后都是这样,如在二楼检修到1楼,到了一楼后开到自动或司机时就会显示1搂。再用检修的方法到电梯的显示楼层就可以解决。

网友O:
不好意思,是到1楼后还会显示2楼。笔误

网友P:
现在怎么样,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你按的次数多了,执行慢,所以显示就慢,我做电梯驱动器、楼层显示板维修的,电话:0769-23157160,13669852127,联系人;曾先生欢迎浏览我公司网站http://dglifeng.ic37.com/

网友Q:
同意蒙毅的观点

网友R(2007-01-18):
可能是接错线(调错线),或者是七段码、BCD码译码等设置出错。(如0001=1,0010=2,0011=3,0100=4,0101=5)信号出错。

另同意蒙毅的观点。

网友S:
返基站就可以了

网友T:
如果是用PLC控制的话,有可能程序出了问题啊.比如地址出错了.

网友U:
接线错误。

网友V(2007-04-25):
哈哈,在国外也有把底楼看作G,我们的2楼看作1的

网友W:
楼上的同志有说:"比如上一个感应开关为X1下一个感应开关为X2,那么当先X1有信号再X2有信号的时候PLC判定为电梯向上运行,则加一层,反之当先X2有信号再X1有信号的时候PLC判定为电梯向下运行,则减一层",我想问一下,这个先后在PLC中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X:
   像这种电梯还能坐呀,你的胆子真大呀

网友K:
下面引用由丢失的脚印在 2007-4-25 19:35: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同志有说:"比如上一个感应开关为X1下一个感应开关为X2,那么当先X1有信号再X2有…
--------------------------------------------------------------------------------------------
就是判断PLC两个点输入的先后顺序啊.

网友Y:
是不是呼梯板的地址码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