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1

楼主(2005-11-19):
ABB DCS401开机1分钟后报F12.磁场欠流.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啊,请救命啊.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因为检测到励磁整流块坏,建议更换

楼主:
顶一下,谁有这东东啊,谁有这模块啊,请报价啊.

楼主:
谁有这快励磁板啊,请联系啊.QQ272173567.白天都在,请有的联系啊,谢谢大家的关照.

网友B:
整套换成DCS500算了。400的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C:
你打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的服务电话010-58217788询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不起,现在机器用面板一开机10秒左右就跳F12,磁场欠流,SDCS-PIN3-3A的X10,1,2脚(励磁:F1,F2)有400伏左右的直流电压输出,但直流母线无输出,请大家在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估计是软件程序或外围的问题

网友D:
F12,就是励磁板坏了,直接换吧。没有什么想的。单买励磁板比较贵,还不如直接买个新机器,如果是小功率的话。价格大约在7000左右。

网友D:
如果想要购买励磁板或更换,我可以为你服务。13031108713,练德均。支持现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