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阻输出信号,未理解

楼主(2005-11-19):
  看到以前的老帖有人问热电阻接PLC的模拟量模块,热电阻给PLC的是什么.周公回答说热电阻是无源的,没有信号输出,模块检测电阻值变化测量温度.仍不理解.请问DCS机柜上的RTD模板检测的也是阻值变化么?如果模板不发出一个信号源(如发出一个电压值)那么它是怎么检测到阻值变化的呢?还有DCS机柜上热电偶的THC模板接收的好象是1~5V的电压信号(因来的是4~20mA的信号,所以在机柜中串接一个250欧的电阻,即补偿电阻).在DCS的AI信号中有内供电(接201模块)和外供电(接203模块),但热电组和热电偶只有接温度变送器时才与这两种模块相连,若不接温变则直接与RTD或THC模块相连.
    自我感觉不论PLC的模拟量模块还是DCS的RTD模块都要输出一个电压才能测出电阻的变化值.说热电阻是无源,没信号输出是否不对?还是我理解错了?没用万用表测过,不知是否无源,请各位大虾告诉我啊~~
    热电偶的THC模块是否不用输出电压,而是内部有信号放大单元,直接将电偶的现场热感应电动势放大测量?

网友A:
   西门子的 PLC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分供电与不供电两种功能。
   西门子的PLC型号SM322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331-7KF02-OABO型在模块的侧面有一个配置块改变方向就实现了给有源和无源变送器信号输入。
   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置一个变送器模块称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从而实现了热电偶、热电阻与PLC的连接。
   我在工程应用时逻辑控制系统用西门子的PLC,温度、压力控制系统用宇电AI-808表。
   计算机采用二条通讯线。软件用亚控组态王
   因为PLC的模拟量模块价格很贵,PID调节性能不佳。还是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应用方便,个人见解。

楼主:
    虽然现在热电阻和热电偶大部分都是一体化的,但在DCS中如果是接入一体化的热电阻和热电偶我想应该没有必要再接专门的RTD和THC模板,直接接普通的AI板完全可以.既然加入了RTD和THC板,应该非一体化的.对PLC我不是很了解,楼上是否可以对DCS中的此类问题解释一下?

网友B:
250欧电阻不是室温补偿电阻,通常称采样电阻或取样电阻。

网友C:
有必要了解么

网友D:
原理图如下: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IOAsm/01.htm
在文章最下面 http://www.tiasky.com/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网友E:
在AI板内部有一个惠斯通电桥,热电阻是电桥的一个桥臂,根据电阻的不同,桥臂上的电压不同,从而检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