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变频器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5-11-19):
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
     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
      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 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网友A:
if IGBT had destroyed,the uper status would occure,isnot it?

网友B:
欠电压会不会是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引起的呢  请解答下   谢谢

楼主:
电网电压波动幅度太大情况下,可能导致变频器欠电压故障,但是引起欠电压的故障大多数不是欠电压所至,绝大多情况时存在功率模块故障。

网友C(2008-08-02):
ACS550变频器送电后,操作面板无显示,冷却风扇不转,LED指示灯不亮,内部无24V电源.请解答下 谢谢

网友D: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我公司使用普遍的现象,有点郁闷。

我公司出的螺杆泵,客户那边自己买变频器,总出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网友E:
业务介绍
一、 专业维修世界各国变频器、驱动器、PLC
日本:富士 三菱 日立 安川 三肯 松下 东芝 春日 东洋 OMRON 明电舍 等
欧美:西门子 ABB A-B 伦茨 安萨尔多 施耐德 丹佛斯 KEB SEW CT 欧陆 西威 等
韩国:三星 LG 现代
台湾:东元 台达 台安 普传 利佳 爱德利 隆鑫 阳冈 大晋 宁茂 九德松益 士林 等
国产:华为 惠丰 森兰 佳灵 安邦信 阿尔法 正弦 ACT 南昱 海利普 时代、格利特 SANCH 康沃 星河 英威腾 易能 四方 西林 伟创 安普 等
本公司作为最具实力的变频器专业维修公司之一,维修质量保证,交货及时,收费合理,量大可上门收货。热忱欢迎各企业前来洽谈特约维修及保养业务。
二、 代理产品
ACT变频器广东省一级代理;
代理销售:安川 三菱 安邦信 康沃 西林等品牌变频器。 三、 工程节能改造
承接各类自动化节能工程项目设计、施工。
四、 设计制造注塑机专用变频节电控制柜
本公司生产的注塑机专用变频节电控制柜是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及现代电子技术为核心,设计制造的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新一代注塑机节能控制器。公司提供系统设计、安装、调试等全方位服务。具体介绍请参阅本公司注塑机专用变频节电控制柜使用说明。
五、 提供日本富士、三菱、三社、东芝、西门子等国外电力电子功率器件及相应驱动芯片。
六、 变频器使用常用器件优惠价格供应,相关维修技术、使用技术咨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新村8号
邮编:518049
电话:0755-83111718
联系人:甘工 15338793291 13590482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