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问打印梯型图,怎么能把图框,公司的标题栏也带上!

楼主(2005-11-19):
请问打印梯型图,怎么能把图框,公司的标题栏也带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有高手吗?

网友A:
没有高 手

楼主:
就是图框,标题栏呀!

楼主:
我看别人打出来的有图框呀!

网友B:
很简单呀,你有屏幕硬拷贝就行了,先转换成位图再打不就行了

网友C:
你的PLC软件是什么???
有些可以:比如说三菱FX系列专用编程软件FXGP是可以的,在“选项”——“文件题头名”里面可以找到。
有些不可以:比如说思博PCD早期的编程软件,打印出来的公司名是总代理的,你不可以更改,如果你在授权文件中改了,软件根本无法使用。。。
有些软件根本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FXGP是可以的,在“选项”——“文件题头名
怎么加入自己的框呢?

网友C:
可无法设置框、图片等,只有文字,你可以打印在页眉/页脚/左/中/右等地方,你自己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