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糊涂了

楼主(2005-11-19):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碰到一个基础的知识,发现不好理解。

     就是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在图纸上的画法,实在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断电延时短开,还是通电延时闭合。有很多种的画法,也没有看到一种标准的表示,有的产品,也画的不一样。
     对于这种情况只看图纸是否有一种简单的理解的方法。

网友A:
国标还没有统一.新国标我们还没有见到.现在好多产品还用就国标的画法.现状就是这样.没有捷径.只有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B:
应该有个标准的,就是圆弧的方向,为延时的方向,另一个方向为瞬动,你在看看图纸,有没有新发现?呵呵,有问题可以mail到zhousqc@126.com,我给你出样图。

网友C:
是通电还是断电那就要看它线圈怎样画了啊,看是断开还是闭合那就看圆弧的弯曲方向了,习惯了就好了,多看看然后和实际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新国标上说的很明白,请参阅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