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色选机用传感器

楼主(2005-11-19):
各位老师:
    再次请各位帮忙查找大米色选机用的传感器,
根据我查到的信息,一般大米色选机用的传感器都要自己开发一块
前置放大板,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传感器是在哪里买的,恳请各位老师
帮忙!!!

网友A:
杭州有一家公司也是要检测大米颜色的,用1000多就解决了问题.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帮你问问.saic_auto@163.com

网友B(2006-02-15):
不必自己开发呀!传感器厂家都有现成的传感器信号信号放大器呀,或者有些传感器都把信号放大和控制做在传感器里面。叫灵敏度调整或聪明一点的用TECH IN一键设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