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0kw以上的电机相间电阻好小

楼主(2005-11-19):
大功率的电机为什么相间电阻,为什么那么小几乎没有,检测的时候只有拆开电机的连接片摇对地电阻,有其他的简单方法么,没拆连接片的时候电阻那么小,是什么一回事呢?请教一下。谢谢,有点不好意思,都是问基础问题!

网友A:
因为大功率的电机一般采用的是线径比较粗的漆包线.仅供参考.

网友B:
电机的电抗主要是感抗.理论上电机阻抗是零.

网友C:
楼主搞错了吧?电机的相间绝缘电阻不会比对地绝缘电阻小的,所谓相间,是指不同相的线圈之间的绝缘电阻,你说的那个应该是同相(也就是同一组线圈的头尾之间)的直流电阻吧?这个肯定很小哇,特别是较大些的电机,不用电桥根本无法测出直流电阻的。

网友C:
还有,“没拆连接片的时候电阻那么小,是什么一回事呢?”因为这时三相线圈是连在一起的!这时如果电阻大,那才麻烦呢,呵呵呵

楼主:
感抗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

网友D:
用万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