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5-11-19):
请问伦茨伺服驱动器9324-EP一开机就报警故障代码P14,怎样处理?
伺服电机的电机电源线和旋转编码器线都换过了。是不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A:
驱动没有坏啊.是首次跟随误差.驱动无法跟随给定值、跟随误差大于C1218/1中的限定值。
    只要增加电流限定值C022(注意最在电机电流)或降低加速或检查驱动系统标定或增加C1218下的限定值。
    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用一种方法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2005-12-30):
谢谢,xms123,你说的说明书上都有讲到,我都试过都不行,最后换了个驱动器,故障就没了。

网友B(2006-05-04):
解决办法:

网友B:
解决办法:
1。增加电流限值C0022;
2.降低加速;
3。检查驱动系统标定;
4。增加C1218下地限定值。

网友C:
有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D:
可能是上一个伺服的旋转变压器的结口X7有问题,可能旋变反馈插头与伺服上的X7接触不好,我以前碰到都是重新焊个接头就好了

网友E(2009-09-04):
如何进入面板修改参数

我只输入了3相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