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加密007

楼主(2005-11-19):
我用的omron/C200H系列,怎么给程序加密呢?我用的是CPT软件。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很,自己想想

网友B:
在程序的首行加上: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最后的1234即为PLC的密码。

网友C:
三菱的能这么干吗,请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CPT里没有LD AR 1001指令啊。

楼主:
CPT里没有LD AR1001指令啊?

网友B(2006-01-18):
AR1001是一个AR区域的特殊寄存器

网友D:
谢谢了,我正想知道程序怎么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