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930触摸屏画面制作

楼主(2005-11-19):
有那为高人教我三菱F930触摸屏画面制作,我是初学者请具体些,如有演示软件请发给我.
XXZHONG_1971@163.COM 或QQ 44838533@qq.com

网友A:
找三菱的代理商不就行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编辑画面的软件呀,有问题了可以发表帖子吗?

楼主:
三菱代理商说要收钱

网友A:
要收多少钱?

楼主:
不想问,我是想知道怎样来切换画面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FX-PCS-DU-WIN-C的话,你可以用触摸键、plc编程来切换。

楼主:
就用触摸键不行吗?需要plc编程啊!怎么编请指教.

网友B:
你使用触摸键吧,一般都使用这个,简单又使用,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C:
就近找三菱的代理商要资料吧,我今天打电话要F900系列的使用手册,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

楼主:
那说明你的运气好就是了,触摸键我用过就是不会用,怎么用啊!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swopc-fxdu/win-c,你选择触摸键,它会弹出一个触摸键的对话框,在:功能/新部件/切换画面,然后在"当前部件"中选择"插入"这时会弹出一个"切换画面"在切换地址中写入你想切换的画面序号.
 以后你遇见问题你可以向三菱的代理商要资料.也可以向他们的技术部门咨询.

楼主:
帮我看看[MOV H0C8E D812和[MOV H1B8E D8120]啥意有何区别

楼主:
Andrew883这为老大能给个联系方法吗?我想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