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控:--有段程序请教一下

楼主(2005-11-19):
有段程序请教一下:

#DBNR 和#AREA_POINT为输入形掺,值分别是4和0 ,
#SRC_DATA 和 #RET_VALUE 为TEMP类型的形掺

#SRC_DATA 的地址是L0.0 到 L9.7
#RET_VALUE 的地址是L10.0 到 L11.7

// TYPE DETAILS : P#DBNR.DBX [AREA_POINT] BYTE 40

L     B#16#10
T     LB     0                    //16#10 FOR S7

L     2
T     LB     1                    //DATA TYPE - BYTE

L     40
T     LW     2                    //DATA BYTE LENGTH

L     #DBNR
T     LW     4                    //DATA BLOCK NUMBER

L     #AREA_POINT
SLD   3
OD    DW#16#84000000
T     LD     6                    //AREA POINTER

NETWORK 2 :

   CALL  SFC   20
       SRCBLK :=#SRC_DATA
       RET_VAL:=#RET_VALUE
       DSTBLK :=P#DB12.DBX31.0 BYTE 40
想请教一下高手#SRC_DATA中的值为什么?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网友A(2006-05-15):
楼主搞定否?不好意思,没看见!

网友B:
这是一段复制数据的程序
SRC_DATA   源数据地址
DSTBLK     目标地址

网友C:
#SRC_DATA的地址是L0.0到L9.7,那么它的值不就是network1里面附值的吗?
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