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求教:K7M-DR20-60 程序是否可加密?

楼主(2005-11-20):
想用LG开发一种设备的控制程序,想求教:K7M-DR20U,40U,60U是否可程序加密,步进S**.**两组数怎么用(以前用三菱,仅一组数)是否有类似三菱的运行监控寄存器M8000,M8001和初始化脉冲M8002,M8003?谢谢指教.

网友A:
可加密。其他的周一上班后再告诉你

网友A:
S00.01
S00.02
......
S00.00

S01.01
S01.02
......
S01.00

......

SXX.00

从S00.01到S00.00是一个循环,然后再运行S01.01后的程序.
和三菱产品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最好您在看看说明书.有什么事情联络我.

网友B:
关于S继电器,也就是顺序控制继电器,LG的S继电器,共有99组,每组有99个,如S00。00----S00。99   S99。00----S99。99
每一组都可以单独执行的,也可以穿插执行,S00。00是这一组的复位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