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226的双串口各自的通讯会互相影响吗?

楼主(2005-11-20):
s7200--226的双串口各自的通讯会互相影响吗?怎么我一个串口和触摸平通讯,另一个串口用自由口的方式和别的设备通讯就会出问题,数据不对?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些资料与授权ASDN里都有!
这些问题通过ASDN都能找到答案!
ASDN-工控行业的MSDN!比备技术宝库!
有了ASDN基本上就能解决您的一切问题!
在论坛上看到的问题只要稍具基础,依靠ASDN都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ASDN的目标:让人人成为高手,做到不求人!
EMAIL:plc666@sina.com
QQ:535279196(请注明ASDN)

网友B:
是互为影响的,因为PLC200的中断只能通过断优先级和排队
S7--200的中断按各自的优先级组以先来先服务原则服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只有一个用户中断例行程序被执行。一旦执行中断例行程序开始,该例行程序执行到完成。它不能被任何其它中断例行程序预清空,即使是具有更高优先级的例行程序。当另一个中断被处理时发生的中断被排队用于以后处理。
所以在通信时一定要注意间隔,并且由于0口优先级高,所以0口的数据包尽量小些

网友C:
真郁闷,我现在手上有各226 REL 01.21的CPU,我本来用0口与变频器通讯的好好的,但是我有个同事把通讯线给我整反了,后来0口坏了,我后来改用1口与它通讯,结果通讯不上,我检查了程序一切都改成1口通讯了,可怎么都通讯不上,请问是什么问题了,我都搞了半天了。谢谢!

网友B:
用什么通信协议?能否把 相关代码贴出

网友D:
同意叶帆观点。0口及1口缓存“SMB2”时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