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表显示“-L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20):
一台XMTD8132型温控表,通电后显示“-LL”,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该表是随设备配套的,没有带《使用说明书》。在网上只查到XMT808说明书,有些相似,但没有故障信息的解释。哪位大侠知道,请不吝赐教。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低报警吧

楼主:
TO:"辽宁仪表工"&"mengyoutfl"
请问有没有这种表的使用说明书。谢谢!

网友B:
下下限报警

网友C:
低低报警,也就是下下限报警

网友D:
不知道该仪表的是否需要组态,而且你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全面。可能是低低报警,或是上电的初始状态。可以通过组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