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420故障

楼主(2005-11-20):
哪位大侠知道M420 的P0010参数为了2一直调不动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才能调

网友A:
p10 ----1
p970 -----1 初始话
p700 -----1
p1000-----1快速启动
这样两步应该可以启动了

网友A:
错了 是p970------30

网友B:
你那是下面的24C02和24C32的功率不匹配,只要把R200和P201改成一样然后再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