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5-11-20):
我想用台达的人机监控F系列变频器的电压   电流   和频率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设定人机的下位机是台达变频器,然后读取地址h2101往后的一些地址就行(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地址说明)

楼主:
我用MODRD读取了H2102是设定频率H2103是输出频率但是 显示为零 到底该怎么做呢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如果单纯只是监视控制器类型直接选delta controller ASCII
数值显示H0003~0007试试